杭州
汇川IT7000系列触摸屏不能连接信捷PLC吗?

楼主(2020-04-17):
如题,第一次使用汇川触摸屏,在触摸屏编程软件里设置PLC型号时,只有极少数的PLC型号可供选择,没有信捷PLC。是我装的软件有问题,还是我不会用?有用过的大神吗?指点一下。

楼主:
确认了,目前的确不支持信捷

网友A:
问汇川厂家要驱动,如果没有,就采用Modbus模式,你参照信捷手册查对应的装置地址。

专业外协

网友B:
汇川又不是大品牌

网友C:
搞这么麻烦,还不如换个能用的屏,用国产屏的时候,不确定的东西一定要先了解清楚,不然后面被搞死。如果不是批量性的小设备,我是不会选信捷的,不能在线更新程序,光这点,就难以让人接受。除非成熟了的程序,要不然更新一次,STOP一次,真心累。汇川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支持在线编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汇川又不是大品牌
汇川市值比信捷市值大十倍左右 虽然屏出货量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