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为什么要区分数据类型?有没有那种PLC不区分数据类型?

楼主(2020-04-17):
请问各位大神,PLC为什么要区分数据类型?有没有那种PLC不区分数据类型?包括DCS,国内中控也要区分数据类型,但是浙大优稳的DCS不需要区分数据类型,严格说就分两类:BOOL型和非BOOL型,不会区分整数、双整数、浮点数这些,都可以一起参与应用。
对于一个不是很熟练的编程者来说,我真的喜欢这种不区分数据类型的编程软件。
再次想问问:为什么多数PLC或者DCS都要区分数据类型? 不区分数据类型的有哪些品牌?

网友A:
你这问题就好比是问,不学字母ABCD怎么学会英语!
对于大部分编程语言,都需要学习数据类型,这是最基础的概念。PLC的梯形图也是编程语言。
你静下心来学习了吗?

专业外协

网友B:
好像严格不分的没有,分的没那么严谨的就有,譬如永宏和安川。

网友C:
区分数据类型是为了最大化利用PLC的硬件资源。那些不区分数据类型的本质上就是设计一个数据结构(像联合这样的),实现支持所有数据类型。但这样做是有成本的,就是以最大长度的数据类型来放每种数据类型了。这样的设计在硬件上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这在以前的硬件中,不太可能支持这样的浪费,在新的硬件设计中,可能实现这样的“浪费”,从而换取编程上的方便。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日系的还好,西门子博图就更严谨了,数据类型不分清无从下手,高级语言那些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E:
AB可以不分,你这个功能是隐形转换,C就是这样

网友F:
想不分数据类型,你得学高级语言,有支持重载的函数就可以。

网友G(2020-05-17):
分类型是为了使程序的运行过程更精确 花更少的时间 最快的效率执行 有目标的执行 和一遍遍试错,哪个更快

网友H:
我觉得还是分一下好

网友I:
数据类型都没概念,你搞什么PLC。。。哪怕简单的能搞搞上限就被卡的死死的。

网友J:
肯定是要分的,不同的数据类型都有不同的指令周期(汇编语言),底层语言都这样,何况一个小小的单片机

网友K:
不区分数据类型和捣糨糊有什么区别,隐式转换也是有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