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电机速度设定能用方波或者三角波设定吗?

楼主(2020-04-18):
请教高手:西门子触摸屏的电机速度给定模拟量能用方波或者三角波设定吗?触摸屏与PLC连接

网友A:
速度给定模拟量,要什么波可以在PLC程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给定模拟量,要什么波可以在PLC程序转换
请教:是在PID之前的模拟量输入转换?还是在PID的输出转换?还是二种都行?

网友A:
在PID的输出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