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松下的朋友吗

楼主(2020-04-18):
有熟悉松下plc的吗,FPXH系列,翻了好久手册没有找到32位数据分离指令,如果有高低字分离就好了,我这里要把高字和低字分开写入,如果有哪个指令就可以在fb块里面处理

网友A:
不懂松下,只会笨办法,
用逻辑运算 AND HFFFF0000 低位置0,右移16位,取得高位
用逻辑运算 AND HFFFF 高位置0,取得低位,
单片机只有不多指令,只能这样运算的,
一般PLC都有对应该指令,找一下。

网友B:
松下指令 f15XCH. f16dxch. f17swap f6dgt。你看一下这几条指令。
多学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