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接收寄存器个数动态分配问题

楼主(2020-04-18):
在扫码器扫二维码时,RS接收的寄存器D有多有少!二维码长寄存器D就多!二维码短寄存器D就少!
问题来了,RS接收如何动态分配寄存器D?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A:
如果没有提前知道二维码的长度的话,rs指令接收的长度必须要能够满足最长的二维码,然后用d8123来截取二维码的内容。详情参考手册《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通信篇。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B:
RS指令你直接设置个足够长的就行啊,你设置接收100个,实际只有10个没影响啊

网友C:
RS指令可以使用结束符来判断接受数据长度,Q系列的接收数据是自带长度的,可以方便的实现动态分配数据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指令可以使用结束符来判断接受数据长度,Q系列的接收数据是自带长度的,可以方便的实现动态分配数据区。
想听一下大神是如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