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9):
前几天用调试向导调试G120变频器的时候遇到麻烦了,在线访问,找到需要调试的变频器,调试,进入调试向导,开始是正常的到了电机抱闸这个页面,下一页按钮就灰了,不能进入下一页了!
     在线是不能取消的,只好拔掉网线,重新开始,这次更过分只进行到第二步就不能下一页了
[attachments=242698]
大佬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你的这个,
一般是用SCOUT,没遇到过你的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的这个,
一般是用SCOUT,没遇到过你的这样的问题。

多谢郭版,只是自己的英文太菜了,用不了scout啊

网友B:
V15.1是与有这样的问题,我现在也后悔装了这个,它集成的那个TIA SCOUT更多问题。。。。。

网友C:
SCOUT这没有中文,难道一片
eaglesence

网友D(2020-12-17):
不一定是V15.1版本的问题,再重新检查一下

楼主:
升级到V16就解决了,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还有个问题请教:G120变频器增加启动转矩是那几个参数?现在的模式是线性V/F模式,我把P1311电压提升(如果没记错)这几个参数都提高了,分别是100,90,90,电机劲头大了,就是启动有点滞后。大佬们能否给讲一下,既让电机有劲,又启动迅速,调整那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