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文本&编程

楼主(2020-04-19):
请教一下这种文本,带输入,输出控制接口及显示,上位机软件用什么编程,KELL或者专用软件

网友A:
定制机器的专用控制器,知道工艺和板子IO可以用单片机C语言编程。

网友B:
STC,51系单片机,用KEIL编写,可以用汇编或者C语言,
串口编程,一根USB转232就可以。

楼主:
文本画面恐怕不是KELL能搞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本画面恐怕不是KELL能搞出来的
有些液晶带字库,只要输入字的编码就可以。
或者将字取模输出到液晶,串行数据,只要2,3个端口。
是Keil,不是KELL,这类液晶驱动并不难,网上到处都都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