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

楼主(2020-04-19):
想用串口调试软件练习S7200 Smart的自由口编程,直接买一条USB转485的线连接到PLC自带的485口上就可以了吗?我看PLC自带的485口正负是3,8脚,而USB转4851,2脚才是正负,要不要要把3,8脚和1,2脚接到一起?谢谢各位回答下

网友A:
以前老的200电缆,那个不行,会烧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