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200轴运动怎样通过感应器快速启停且位置不变

楼主(2020-04-19):
SMART 200轴运动过程中怎样通过接收到外部一个感应器信号I0.0,立刻停下来,然后在走一段相对脉冲。
每次所有动作完成后停止的位置事重合的。

网友A:
在外部中断程序里重新配置PTO走剩下的脉冲。。

网友B:
向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部中断程序里重新配置PTO走剩下的脉冲。。
大神,不用中断程序每次感应到感应器信号时还能停下来,但是用了中断,就出现有时候需要触发感应器几次,才能停下来再走相对脉冲,感觉出现时信号丢下。
大神请指教下,这是什么问题,在IO输入那里我已经把输入信号改为脉冲捕抓的,同时响应时间也改为0.2μ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导就行
大神!用向导中的那种方式,我是用GOTO的,应该选哪种运动模式

网友C:
这个必须要用把伺服脉冲口自反馈接回HSC统计触发关电后的脉冲差值读取GOTO的当前值也可以试试,再运行PLS或GOTO实现最好用PLS.

网友D:
你说的是马达第一段做连续运转,遇到中断点后立即启动定长运转,结束后,又转入连续运转。
SMART 200估计不好实现啊

网友E:
每次所有动作完成后停止的位置重合的有点难.I0.0启用中断立刻停下来,但速度快慢停的位置会不一样的,那怕后面慢速一段相对脉冲很准,前面的误差会造成停止的位置不重合

网友B:
手动,绝对,相对对应不同的块,调用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