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4-19):
如图,上下转盘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组装,从上转盘开始排空,排到下转盘,下转盘不能进多料或者上转盘上多料,不然就不能完全排完,有什么好的建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理解
上转盘产品与下转盘产品配合,料,上转盘是上盖,下转盘是下盖,两个组成一个产品。
如何排空时使上转盘与下转盘排空,上转盘与下转盘不会多进料
  •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yanzhi2008

网友B:
    进料移位,清尾时进料位置0移入0,与掉大于工位移位寄存器位,待移入位记忆等于0,全移出时,表明工序清零完成,停机或暂停转盘转动
    上转盘产品与下转盘产品配合,上转盘是上盖,下转盘是下盖,两个组成一个产品。
    如何排空时使上转盘与下转盘排空,上转盘与下转盘不会多进,
  •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上转盘产品与下转盘产品配合,上转盘是上盖,下转盘是下盖,两个组成一个产品。
    如何排空时,上转盘与下转盘不会多进,
    现在是下转盘有时多进了个料,而上转盘料已经清完了
    现在想到的是计数方法,上转盘进多少,下转盘进多少,
    yanzhi2008

网友B:
    清尾时下转盘根据上转盘未完成移位暂存数决定是否进料
    主要是转盘会提前上料,如上转盘故障,而下转盘条件满足时,会提前上料到工位,等位放料
  •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网友C:
    清料时料多的盘停止进料,料少的盘补齐后也停止进料
  •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网友D:
    转盘1清料时先清掉一次位移信号,然后转盘2再一起清掉位移信号,这就清同步清料了
  •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 多学多用!

网友E:
    开始清料,停止上转盘上料。当上转盘1234工位有料数量为3,下转盘123工位有料数量也为3时,下转盘停止进料。都为0后,机器停止
  •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网友F:
    写个判断 上料工位是否有料不就解决了。 纠结已经上料去等待干嘛呢 。如果有料 这把干完。 没了卡主上料工位 再移位不就好了么。。。。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F:
    写个判断 转盘1 上料工位是否有料不就解决了。 纠结已经上料去等待干嘛呢 。如果有料 这把干完。 没料了卡主上料工位, 再移位不就好了么。。。。 报警了就人工处理报警 又 不干涉 自动, 也不会干涉 自动清料。
  •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G:
    我喜欢用计数模式,再复杂的清料都可以完成,前面的工位上1个料加1,有不良的情况下减1,后面的工位判断上料数量少于前面的工位就启动上料。
  •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