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喷布收卷求方案。。有没有大神

楼主(2020-04-20):
最近客户想用磁粉离合器来控制收卷转速,其中的关系我不是很确定。这种不存在张力的,是不是无法用PID调节?是否是应用恒线速度 V=πDN/I 来控制。我的理解是磁粉离合器具有减速功能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楼主:
还有补问一下,离合器电流大小和从动转速之间的关系。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A:
之前的包装机是卷取料带的对力有要求,直接选了个东方的力矩电机,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意思的 恒定张力 转速不同么?

楼主:
还有搞错了,这个是存在张力的 上面描述的不对。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B:
熔喷布就这样的设备?
不然呢。。就成型后收卷呀

网友C:
磁粉是放料用,收料要有动力。
电机加变频器加测半径加编码器控制转速
电机加变频器加测半径加编码器控制扭力
测张力控制转速
测张力控制扭力
不是磁粉离合器是用于收料,不是磁粉制动器是用于放料么?
下载积分:+1(三龙鱼)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高大上的熔喷布,土土的烂设备

网友D:
瓷粉的作用就是用來做張力控制的,只要是卷材都會需要張力收卷,只是力度大小的問題,使用PID控制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