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中PLC1500换为317,过程中遇到些问题

楼主(2020-04-20):
1.关于WR_SYS_T和RD_SYS_T两个指令的使用,(注:1500用的是WR_LOC_T和RD_LOC_T指令)
2.关于计时器的使用,原程序(1500)中有ICE_TIMER数据类型,可以在DB中随意使用多个计时器,现换为300的,没有ICE_TIMER数据类型,一调用TON需要单独一个DB块。
寻求解决办法,拜谢

网友A:
1、读写系统时钟,看帮助文件挺好理解的;
2、使用多重背景

网友B:
读取系统时钟SFC1,时间继电器不需要DB块: 如 A I0.0 L S5#10S SD T1 i0.0 为1 10S后T1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