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0):
公司有一个6米高的走线槽 有电流的时候 声音很大 有什么好的方法 消除声音

网友A:
电缆,走地下,有声音你也听不到。
要是能走地下 肯定走地下了 现在是没办法

网友B:
用薄铜片给线槽内侧贴上,分开走线
这个薄铜片有效果啊 走线槽有200米左右 500MM宽300MM高的

网友C:
三相平衡,合成磁场为零,就不会有电流声。
三相实测最大相差60A左右 这个没办法绝对的平衡啊

楼主:
别沉啊 有谁接触过求指点啊

网友C:
走了几条电缆?多大平米的?千万别用一根电缆接一相。
走了8根电缆 300的6根 零线一根50 一根95的

网友C:
电缆几芯的?电缆没零线吗?为何还要另外加零线?你不会是用单芯的电线吧?

网友D:
是不是共振,所以声音大了,电缆有电流声正常啊,有没有穿过封闭的铁环,可以开了铁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