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0):
现在有一个工程 要求需要存N条信息 比如名称(如瓜子 花生等) 重量 外形尺寸长 宽 高 等 输入PLC数据储存 然后需要在触摸屏上输入名称后 显示名称下的数据
这个没有接触过名称储存的 PLC和触摸屏怎么选型啊 哪位大神接触过 求指点

网友A:
大部分触摸屏输入中文都不方便,输入英文数字。
或者提供选项选择。

网友B:
这样的??
和这个差不多吧 这个是怎么做的

网友C:
触摸屏配方功能,基本上各类品牌的触摸屏都有这功能,至于触摸屏能不能输入汉字,没试过,你可以咨询下技术支持。
不一定要输入汉子 那一款的触摸屏有这功能 还是基本上触摸屏都有这功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别沉了啊 大神们多指点指点

网友D:
楼上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还要那样

网友E:
一般先上官网找找手册

网友B:
引用楼主huangaijia于2020-04-20 17:43发表的 PLC和触摸屏选型 :
现在有一个工程 要求需要存N条信息 比如名称(如瓜子 花生等) 重量 外形尺寸长 宽 高 等 输入PLC数据储存 然后需要在触摸屏上输入名称后 显示名称下的数据
这个没有接触过名称储存的 PLC和触摸屏怎么选型啊 哪位大神接触过 求指点

你不会找到我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