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最近在帮朋友搞台口罩机的程序,刚开始是1台伺服马达通过同步轮同步带齿轮链条及分割器完成主送料 送鼻梁 切鼻梁 装鼻梁 最终切片,伺服马达只管一直转,所有动作都是通过机构来完成,这样子的话程序就比较简单,后面由于机构调试不方便,现在把送鼻梁通过一台伺服完成,切鼻梁用气缸切,装鼻梁也是单独一台伺服,这样子的话就有3台伺服了,正常生产中主轴送料伺服是不停一直转的,主轴每转半圈会有一个光电开关给装鼻梁伺服动作信号,在装鼻梁伺服动作的过程中主轴也是一直转,感觉这样子的话很难保证每次装鼻梁的精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还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样用光电开关校正精度不高还是可以的,链条或皮带刚性不是很强一直向一个方向转的不能仅靠电机的编码器来测速或定位(累计偏差无法消除)所以要对刀,有往复运动的丝杆可以这样做,还可以采用摩擦轮或者直接很刚性耦合从动轮测速,测距。

网友B:
追啊,用5u加40s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用光电开关校正精度不高还是可以的,链条或皮带刚性不是很强一直向一个方向转的不能仅靠电机的编码器来测速或定位(累计偏差无法消除)所以要对刀,有往复运动的丝杆可以这样做,还可以采用摩擦轮或者直接很刚性耦合从动轮测速,测距。

谢谢你的建议!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我是打算主轴伺服每次快转到光电开关感应前面一点的时候开始减点速,这样子光电开关给出的信号应该会稍微稳定点,每次鼻梁轴动作都靠光电开关信号,所以机构的累计误差影响会不会没那么大,还有很多人说追剪,不知道这种模式是不是一定要用追剪才能搞得好,对于追剪我还真没接触过,还望不忍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啊,用5u加40ssc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随动的方式可以,判断主伺服位置,并且主伺服转一个工作位就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动的方式可以,判断主伺服位置,并且主伺服转一个工作位就清零

主轴每转半圈只要感应到光电开关的信号脉冲就会清一次零的

网友D:
公司也想改成这样,口罩机的精度就是毫米级的。我个人觉得编码器测位置是可行的。 比如焊接耳带就不是真正的随动,速度快起来都会有拉痕。 个人建议 装绝对值 编码器 然后按照位置把鼻梁条提前推到口。 然后 靠绝对值编码器的角度 最后把鼻梁条推出去。这样相对位移应该是在毫米级内的。    其实 N95的机器 卡鼻梁条 可以机械解决。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也想改成这样,口罩机的精度就是毫米级的。我个人觉得编码器测位置是可行的。 比如焊接耳带就不是真正的随动,速度快起来都会有拉痕。 个人建议 装绝对值 编码器 然后按照位置把鼻梁条提前推到口。 然后 靠绝对值编码器的角度 最后把鼻梁条推出去。这样相对位移应该是在毫米级内的。    其实 N95的机器 卡鼻梁条 可以机械解决。

谢谢你的建议,刚开始就是靠机械解决的,后面说不方便调试才改的,按他们的说法只要保证每两个口罩组装鼻梁的间距在公差范围内就可以了,目前的想法就是主轴转半圈感应到光电开关信号,组装鼻梁伺服动作,理论上来说两台伺服在速度不变作匀速运行的状态下,每组装两个鼻梁之间的间距应该不会差异很大的,现在就等修改的工件回来装上去验证下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