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ncat一模拟运行报错

楼主(2020-04-22):
程序写的没有问题,上午还跑过,但是下午跑就开始报错了整个软件还特别的卡,动不动就未响应,并且不是一个程序这样子,无论跑什么程序都报错了
是不是只能卸了重新装了呀,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么回事呀

网友A:
电脑是不是有杀毒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不是有杀毒软件啊?
我退出杀毒软件也是这样子报错,我一开始运行的时候可以正常模拟,跑了程序里的那几个循环之后,就开始这样子了,所有打开都这样子

网友A:
如果在运行过程中把杀毒软件开启了,杀毒软件会删掉一些东西,解决办法就是以后电脑裸奔,Twincat重新安装,选择修复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zxd66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