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2):
之前用的好好的,昨天给Q的PLC下程序,发现连接好以后,设备管理器里的三菱USB驱动是感叹号;
首先觉得可能是接口问题,拔下重插和更换USB口插,驱动都是黄色感叹号;
然后卸载了这个驱动到WORKS2安装文件夹里重新安装驱动,仍然是感叹号。换了一个FX3GA的试了一下,
USB驱动仍然是黄色感叹号,没办法通讯。用串口通讯电缆是正常的,USB口连接其他设备也是正常的。

实在不想重装系统,各种软件都要重新装。有没有大神有过同样的遭遇经验,怎么解决的?谢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先别重装。

再试试我这个驱动。

安装前把杀毒软件,360什么的关了。
附件: USBDrivers(WIN7-10).zip (29 K) 下载次数:437
附件: USBDrivers(XP).rar (6 K) 下载次数:84
  • 下载积分:+5(工控新兵蛋子)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重装。

    再试试我这个驱动。

    安装前把杀毒软件,360什么的关了。

    站长果然厉害,用你这个驱动就好了
    请教一下这个驱动是站长自己修改过BUG的还是以前的老版驱动?是现在新版本软件才会有这个问题嘛?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站长果然厉害,用你这个驱动就好了
    请教一下这个驱动是站长自己修改过BUG的还是以前的老版驱动?是现在新版本软件才会有这个问题嘛?

    这是老版驱动。

    我也不清楚原因。但分析有可能是你安装软件时有什么原因导致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B:
    win10 usb驱动好像装不上去

网友B:
    都是大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10 usb驱动好像装不上去

    不是的,我的就是win10,能安装的,但是上次有个同事的win10也是少个USB驱动,在线更新也是下载不到驱动。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没去深入了解是因为又网口能用
    加油!

网友D:
    要手动添加,win10要禁止驱动签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我的就是win10,能安装的,但是上次有个同事的win10也是少个USB驱动,在线更新也是下载不到驱动。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没去深入了解是因为又网口能用

    你安装的驱动有吗  分享一下呗 兄弟

网友B:
    我手动添加也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