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2):
PLC输入采样(不是模拟量,就是普通IO点)的详细流程是什么样的。
比如采样长度是0.1秒(举个例子),如果在这个采样周期内的前0.05s信号有,后0.05秒信号无,那么PLC是如何判断这个信号在这个扫描周期内是1还是0?
请大神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细节过程,最好能解说下这个判断流程。

网友A:
接通大于0.05s信号有,即判定为1,接通小于0.05s信号有,即判定为0。

网友B:
个人理解3点:
1.DI采集硬件上就是光耦隔离,等效电路上外部信号通过串联一个电阻+LED(控制在5mA左右,高速计数器或特殊应用可能不同),光耦另一端是一个三极管开关,导通MCU的DIO。
2.DI采集软件上有滤波处理,是防止开关或继电器产生的抖动,一般设定是10ms,也可以自定义。
3.目前部分PLC程序步数不超过10000步的话,循环时间也不超过1ms,完全可以识别出来。

网友C:
在这里大家讲的只是大概的原理,可能不够全面细致。这方面建议楼主找PLC入门书箱看,上面都讲到这个问题。看过就能明白!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3点:
1.DI采集硬件上就是光耦隔离,等效电路上外部信号通过串联一个电阻+LED(控制在5mA左右,高速计数器或特殊应用可能不同),光耦另一端是一个三极管开关,导通MCU的DIO。
2.DI采集软件上有滤波处理,是防止开关或继电器产生的抖动,一般设定是10ms,也可以自定义。
3.目前部分PLC程序步数不超过10000步的话,循环时间也不超过1ms,完全可以识别出来。

比如说有些快速的PLC,比如基恩士啥的扫描周期微秒级别,那么10MS的滤波是不是就无意义了?

网友D:
10ms电子滤波的意思是信号要持续ON 10ms以上才会判定为ON

网友E:
应该是反应时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有些快速的PLC,比如基恩士啥的扫描周期微秒级别,那么10MS的滤波是不是就无意义了?

扫描周期与滤波时间无关。

扫描周期包括读取过程映像区,执行程序,输出刷新等但不包含滤波时间。对于输入,读取映像区也就一次过,时间应该是纳秒级的。

而输入信号要持续到滤波时间长度才认为有效。长的滤波时间可以防止一些干扰,但信号的采集会滞后,甚至会被过滤掉。
比如高速计数器输入信号,设置滤波时间过长,会导致脉冲丢失。
真诚感谢!

网友G:
这设计到原子操作,输入点还好,那些多字节的数据,还可能多好几个地方都要用到,比如触摸屏键盘写一个双字的数据去PLC,这通讯就会把数据扯“烂”了,程序里还对这个数进行判断,有可能中断里还用到这个数据,是不是越想越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