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2):
诸位大师请教一下,两台电机用变频器能实现转速同步吗

网友A:
直接用一台变频器托两台电机就好啦,前提是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或者等于两台电机的功率和

网友B:
两台电机的速度会有差异,

网友C:
做一个电位器总控,每个变频器再各一个微调电位器,10V取一个变频器电压,能做到同步。

网友D:
用第一台变频的输出的模拟量控制第二台变频器就可以’

楼主:
谢谢,关键是两台设备后道减速不一样,我也是打算用电位器微调

网友E:
看你同步到什么要求,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的生产要求

网友F:
两种比较精密的做法
1.电位器法,在两个电机拖动的中间加段U型的重力张力装置,该装置连接到电位器,电位器连接到后端的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当前速大于后速的时候,张力辊上升带动电位器向电压高处条件。当前速小于后速时,张力辊下降带动电位器向电压低处调节,以此实现两个电机实时同步。此方法适用与布匹纸卷等软性材料的收卷或供卷等。
2.编码器法,要求变频器有脉冲输入端子,并可用脉冲调整速度,如安川变频器。在前端的机械处安装编码器,编码器连接到后端的变频器上。当前端速度大,编码器脉冲就快,然后调整后端变频器速度。
  • 下载积分:+4(清风飘雪)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G:
    用一台变频器,一拖二,这样应该能同步吧,我自己的想法,没实践过的。
    加油!

网友H:
    看下ABB和西门子的主从应用会有帮助

网友I:
    应该不能同步

网友J:
    曾经在企业设计过链条式输送线(4同步驱动),链条输送由于过长,设计了4个驱动装置(4台电机),理论上要求4台电机转速要同步,方法采用主电机+同步跟随+同步跟随+同步跟随,同步跟随采用张紧机构加位移传感器。当跟随电机速度与主电机不一致时会导致张紧机构发生位移,位移传感器将反馈电压传送至同步器(同步器双电机同步可不用,3电机以上建议使用),同步器自动调节跟随电机转速。

网友K:
主馬達變頻器家減速時間設定慢些,從馬達加減速時間設定快點,用主馬達變頻器輸出AO速度信號,進從馬達轉速控制信號AI

网友L:
用变频器不能同步,用伺服

网友M:
努力学习
隔行如隔山

网友N:
印刷机涂布机上用变频器同步的地方多的是,而且都是很多个电机

网友O:
用同步器涨力传感器变频器

网友P:
丹佛斯同步卡

网友Q:
不能同步,一拖二电机扭力下降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R:
有条件的用编码器,加闭环变频器,效果不错。7楼说的不错

网友S:
没有反馈调整,开环不可能同步,
异步电机转速都误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