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mart出现系统保护机制,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22):
下载程序时,出现系统保护机制,存在有效OB,不允许下载新SDB,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原有PLC上的程序加密了,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用存储卡恢复初始转态,知道密码的情况下,输入后,在编程软件上找PLC下的清除按钮。

楼主:
你这是解决方法,问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出现OB报错

网友B:
应该是用了4级安全
什么是四级?密码权限吗?

网友C:
确实没见过这种,不过见过有正确密码读取不了程序的情况,可能是西门子的bug 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