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2):
最近有个FX5U的PLC要改程序,
没有接触过FX5U,
Q系列的接触的多。
网上下载了GX3,
GX Works3 Ver 1063r
版 本 号:     Ver 1063r
适用产品:     iQ-F系列/iQ-L系列/iQ-R系列
软件语言:     中文
打开程序时出来以下提示:
原来的程序是用GXworks3,1.045x编程的。
请问一定要装1.045x版本吗?
出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
工程中使用的部件与所使用的GX Works3的版本不同。
是否更新?

【注意】
执行更新后,将处于未转换状态。此外,无法撤消。
由于更新,设置内容(标签的初始值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更新后请确认。
更新了梯形图程序中使用的FB时,将为未定义的FB梯形图。
请执行[编辑]菜单的[更新FB/FUN]。
无法以1.047Z以下版本正确打开使用了未定义的FB的梯形图。
未使用数据中使用了未定义的FB梯形图的状态下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以旧版本读取时也一样。
---------------------------
版本不同的模块标签(结构体):
M+FX5UCPU
M+FX5UCPU_SD
M+FX5UCPU_SM
M+FX5UCPU_SM_HighSpeedInOut

---------------------------

网友A:
1.063可開1.045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提示而已,又不影响使用,三菱高低版本软件兼容性还是不错的,不像博图,一个安装包几十G,上下兼容性又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而已,又不影响使用,三菱高低版本软件兼容性还是不错的,不像博图,一个安装包几十G,上下兼容性又差。

赞同

网友D:
赞同 博途一手好牌 都带刺

网友E:
没用博图,但是看到大家对他的软件,都不是很好的评价,
人家做的大而全,还是要不断完善的。
加油!

网友F(2020-07-11):
西门子和三菱没法去比较,用用西门子的PCS7,你就知道傻子也可以编程了,三菱的程序零零散散,不可一日耳语,三菱大陆大部分用在小机型上,大型工程用西门子较多
  • 下载积分:+1(胡胡胡)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