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kepserverex自定义通讯协议求助,有偿

楼主(2020-04-22):
有同一个设备,通讯格式如下
示例1:地址为2008的传感器
查询:
十六进制:D8 07 80 01 00 00 00 9B
响应:
十六进制:D8 07 80 01 00 00 02 D8 07 02
这个例子通讯,读数据没问题。
示例2:地址为2008,水分= 7.34和温度= 22.7的传感器
查询:
十六进制:D8 07 80 03 00 00 00 9C
响应:
十六进制:D8 07 80 03 00 00 08
48 E1 EA
9A 99 B5 41
F3
十进制(7.34)的单精度浮点数值:
40 EA E1 48
十进制(22.7)的单精度浮点数值:
41 B5 99 9A
这个例子2,我用kepserverex的U-CON通讯上了,但返回的数据有两组,一直无法分别提取出来,并且他这个数据是倒着写的,请问各位大侠,要怎么操作才能读到这两个数据?
可以有偿提供服务,谢谢各位大佬。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各位大佬,来帮个忙啊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难道无解吗,各位大神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A:
1、自由协议通信一般是可以设置高低字节的前后的;
2、实在不行可以直接用指令转换;
3、16进制转浮点数如下图。

网友B:
你没动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动脑吧。
感谢大哥,我是用KEP软件读,PLC通讯口不够,不想增加硬件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本问题已经处理(其他地方的专家协助),结贴!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