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MODBUS问题

楼主(2020-04-23):
我现在想用 S7-200smart作为主站 S7-200为从站 程序如图请问为什么主站会报错误代码4呢?是我程序的问题吗 接线我应该没有错误我用的是串口的3连接从站的3 串口的8连接从站的8

楼主:
请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A:
打开软件,帮你按了下F1,发现问题如下:
1xxxx(触点)的地址只能读,不能写,所以RW只能是0;
S7-200中,MaxIQ范围是 0-128,MaxAI最大值32(CPU224、CPU226)
谢谢我试试看
下载积分:+5(陈仙子915)

楼主:
会不会是我指令有问题?我S7-200 smart 用的是MODBUS RTU SLVE(V3.1)的主站指令 S7-200用的是MODBUS SLAVE PORT 0(V1.0)的从站指令 现在主站读数据一直是报错3通讯时间过长 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通信超时就是通信不上了
你主站、从站用的都是Port0口,确保是否插对?
两个接口有没损坏?
通信线有没问题?

楼主:
确认都用的PORT0 口 主站引脚3接在从站迎角3 主站引脚8接在从站引脚8 但是直接用的2根导线接的 2台PLC距离很短应该没问题 我之前用过2台SMART进行相同的方法通讯 没有任何问题
引用 网友A:
通信超时就是通信不上了
你主站、从站用的都是Port0口,确保是否插对?
两个接口有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