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三菱A系列板卡上的槽是怎么分配地址的?模拟量的那一路是从CPU的板卡上分下来的

网友A:
编程软件里面分配IO地址,和插槽顺序关系不大
哪里设置?有没有截图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B:
保养的和新的一样,厉害了

网友C:
做替换啦,现在这些东西都不好买了,
加油!

网友D:
PLC參數---->I/O分配----->確認XY分配

  • 下载积分:+2(书香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