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扩展通讯口与屏连接

楼主(2020-04-23):
大家好!
现在想用FX3U PLC上的 FX3u RS232-BD/FX3u RS485-BD 连接台达的触摸屏,请问PLC里要写通讯程序吗?
太阳雨

网友A:
一般不用写程序

网友B:
直接买个通讯扩展板FX3U-422-BD。插上直接用。

楼主:
已经好了,换了个PLC

网友C:
三菱PLC连台达触摸屏,需要买根圆头422转232的线,触摸屏上设置一下参数即可,PLC不需写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