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我把报警记录保存到HMI内存7天,然后我想在触摸屏上做个可以查看当前日期的前7天每天的报警情况。
下拉式项目选单上只有今天的报警记录,如图黄色框框内如何填前7天的地址或者日期呢?
各位大声帮我看看时思路有问题还是哪里没有弄对。

网友A:
把歷史數據控制地址+1的位址填入7就可以看到7天的紀錄了,不需要這麼麻煩吧?
一定要用選的那就用數字,0~7,選0只能看當天,選1看當天跟前一天..........

网友A:
你的第二張圖裡面設定是LW30,只要把LW30+1也就是LW31寫入數據就可以了,寫7就是連續7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歷史數據控制地址+1的位址填入7就可以看到7天的紀錄了,不需要這麼麻煩吧?
一定要用選的那就用數字,0~7,選0只能看當天,選1看當天跟前一天..........

能具体说说怎么弄么

网友A:
臨時搞的,沒有很完善但可以用

  • 下载积分:+1(放牧小牛郎)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明月如霜) 好贴好贴!

网友B(2022-03-25):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有那么复杂吗?事件元件地址与项目选单地址相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