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100A的三菱驱动器速度控制方式疑惑
工控小子

楼主(2020-04-23):
本人菜鸟一枚,从来没有接触过三菱伺服 现在手上有个MR-JE-100A的三菱驱动器 我想通过PLC用速度控制方式让电机转动 , 请问50Pin脚上该怎么接线 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上下载的脚位说明咱也看不懂,伺服速度怎么才能实现快慢两种速度,关键是可以在触屏上面可以设置。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要看你速度怎么设,三菱伺服手册上有说明的。如果你是固定的速度,就在内部设多个速度值然后定义几个脚,接通哪个是哪个的速度设好然后公共端接好,正转端子接通就可以了。如果是无极调速就需要接一个模拟量的电压信号进来做调速用
下载积分:+5(398323935)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看你怎么控制了!你可以PLC加模拟量模块去给定速度信号!然后用输出点去控制伺服速度控制需要接通的信号,!要不就使用内部段速去控制!也就这两个方式。。。

网友C:
只要是带脉冲输出的plc,就可以调整输出频率,脉冲输出频率就是伺服的对应速度。不需要搞什么模拟量了,除非你要扭矩控制。
MR-JE-100A的三菱驱动器速度控制方式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