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力值反馈调整伺服运动

楼主(2020-04-23):
我有一个项目有两根伺服轴简称X,Y轴。X轴做左右移动,Y轴前后移动,Y轴上装了一个力传感器。工作时我们首先将Y轴压被测物体此时会有一个力值假设是100g,然后正常运动的时候X轴带着Y轴在工件上运动,现在的问题是工件不怎么平导致力值在运动中不是100g而是在变化,我现在想通过力值得变化在X轴运动过程中实时调整Y轴,这需要怎么来实现呢?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你具体结构,我以前做的是电机通过一个弹簧结构对目标施压,精度要求不高,做程序就是给定一个压力允许误差范围。比如像你说的100g,那我设置一个正负5的范围,在95-105之间就停止,不然的话就让电机来回纠正调节。

网友B:
你的力传感器传出来的模拟量来控制伺服速度,问题是你的力传感器精度有这么高吗?不行的话可以试试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网友C:
我以前倒是做过一个打磨机项目。也是用的力矩控制。不过勉强能用。谈不上好。

网友D:
我提供一下这个思路,试试PID控制 plsV的速度值,为零的时候停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