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之前有用过L系列和5U系列,发现在线写入都还是听快的,现在有个项目使用的是Q06UDEH,使用的是引导文件方式,发现在线写入很慢,修改了一点东西就要花费2分钟以上得时间写入,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在线写入速度????

楼主:
参数设置如下图

网友A:
我觉得是GXW2软件的问题,多数据在线的时候也卡得要死。这个软件极大的拖垮Q系列的一些PLC

网友B:
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加油!

网友C:
这咋还辩证法了呢?
十点心情

网友D:
你用的网线吗
QQ---157072884

楼主:
USB和网线都试了。。。一样得慢呐。。。也是醉了

网友E:
慢是有点慢,但是你说两分钟肯定不正常了,最多十来秒

楼主: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跟里面用得指令和激活得块得数量有关系
引用 网友E:
慢是有点慢,但是你说两分钟肯定不正常了,最多十来秒

网友F:
这话说得,写个简单一点得试试看

楼主:
已经现场调试了,你说得这个估计实现不了
引用 网友F:
这话说得,写个简单一点得试试看

网友G:
这个是没办法的  最起码我们没办法
小罗罗

网友H:
CPU老了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也没有说太老,两年了
引用 网友H:
CPU老了吧

网友I:
大哥你寫記憶卡上面呢
一般跟你電腦有關~~
開啟很多軟件~~
直接監控寫入都也不需要兩分鐘
ram我就用到24g及固態硬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J:
我也遇过 像用跳转式的连接,的确慢的吐血,但是直接用USB就会相对来说快一些,但是也没2分钟那么夸张
也许是电脑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吧

楼主:
过两天就装系统,实在受不了这慢速度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过 像用跳转式的连接,的确慢的吐血,但是直接用USB就会相对来说快一些,但是也没2分钟那么夸张
也许是电脑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吧

网友K:
把杀毒软件关闭试试,  之前用过松下的PLC, 在线修改时, 也是很慢很慢,  后来把杀毒软件卸载就好了。

楼主:
啥杀毒软件都没。。。。
引用 网友K:
把杀毒软件关闭试试,  之前用过松下的PLC, 在线修改时, 也是很慢很慢,  后来把杀毒软件卸载就好了。

网友L(2020-05-29):
  你程序有用FBD 写吧?

在线修改 不传源代码下程序不会超过10秒

传源代码可能会超过2分钟,

源代码 只要在你改好后 在下进去就行

网友M:
引导文件设置是什么意思,可以更快吗?

我都是直接-程序设置,下载的

网友M:
另外在线写入的话,是在监控写入模式,改完直接F4就可以了吧

网友N:
估计还是块多了,读写很慢

网友O(2021-12-03):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的5U的也是这个问题,在线写不进,不是慢,一直在响应。其他同样的5U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P: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用Q03cpu,网线根本没法下载程序,只能做做通讯,有一次打开多个窗口,用的是USB,卡的不动,后来都不敢开多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