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PLC与台达屏通讯问题

楼主(2020-04-23):
各位好,
我用一台三菱PLC通讯,485通讯
主站:FX3U,从站FX3GPLC,
主站带自422跟屏通讯,用一断时间后,跟屏通讯不了了。但是把把两台PLC通讯线拔掉屏通讯就正常了,求解?
(换过屏,换过通讯线,PLC都没有换过,两台PLC都能正常运行,都能读写程序)

楼主:
改正一下,是两台三菱PLC通讯

网友A:
改一下波特率??
我试着改了波特率,没什么变化,我得再找找原因

网友B:
換用485模塊試試
换了,联不上,所以有第一个求助帖“用扩展口连屏PLC里要不要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