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厂家

楼主(2020-04-24):
各位大佬,国产可控硅有没有什么靠谱的品牌?控制为三相电加热器对水进行加热,谢谢

网友A:
价格知道那个好用
加油!

楼主:
性价比高一点的,价格不要太贵的国优品牌

网友B:
用三相固态接触器或可控硅都可以,最好用德国或日本的。

网友C:
调功器英杰

网友D:
国产的王道就是放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