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大型PLC结构拓扑如下,感觉这地址分配的很郁闷

楼主(2020-04-24):
各位江湖朋友给点建议呗

网友A:
可以随意分配的,和Q一样
能截个图在哪分配吗?

网友B:
PLC參數---->I/O分配----->確認XY分配
但是通讯模块后面带的那一堆呢?

网友C:
後面那三個空槽
應該是
100~11F
120~13F
140~15F
所以通信模塊的由X300開始
看起來沒問題阿....
说明书说空槽是按16的点位来算的

网友D:
空槽是可以设置占用多少点的,黙认16点,可以更改为3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