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220V 供电能否适用于单相220V的设备

楼主(2020-04-24):
出口国外的机器,我的机器设备电压在国内工厂测试的,选的是单相220V供电,功率12KW。
到了国外,所在国家提供的电压标准是3相220V,
1.是否需要给设备单独配一台变压器?将国外的3相220V变成单相220V供机器使用?
2.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其中的2相,不需要配变压器了?
十年前论坛里有类似的帖子,没讨论出个结果。
请没有经验的不要乱谈论,你要用过,见过才说,毕竟这是关系到机器的安全问题

网友A:
你的机器是什么负荷?

网友B:
三相220和单相220是可以用的

网友C:
电压可以的,频率是50还是60这个要看看了

网友D:
这个你 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E:
我的意识里,两三个千瓦以上就不太会使用单相了

网友F:
吃瓜群众,凑凑热闹

网友G:
理論上可以這樣用,但如果功率大,而且這樣的設備多,接入電源就要考慮負載的平衡分配問題。

网友H:
使用的是三相220v伺服专用变压器,L1,L2接AC220V指示灯,接通的瞬间会闪烁下。
和厂家沟通,是通过芯片模拟的三相220v。如果采用变压器,没试过。。。

网友I:
只要频率相同,单相220V改两相220V,保证单相时的零线不对地,对机器完全没有影响。
12KW,对电力系统的不平衡影响可忽略

网友J: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