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用高速计数器程序写

楼主(2020-04-25):
用西门子S7-200SMART ST30编写伺服控制程序,电眼(中断)触发后伺服开始移动,当移动一定距离后停止传感器(中断)触发后再移动指定距离后停止,要求指定移动距离采用高速计数器控制.
上面这个要求,那个朋友会写?请帮忙帮忙指点下,毕业设计用,谢谢

网友A:
我在找此材料:包括接图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PLC控制伺服控制器
1、伺服控制器的厂家型号需要明确,这样就有了通讯方式和接线图;
2、控制方式选择,通讯还是硬线连接,需要找到相应的资料,比如二楼的接线图;
3、私服控制器是控制电机的,电机一转多少个脉冲需要明确,电机一转移动多少距离需要明确,需要计算出每个脉冲对应的移动距离,脉冲当量;
4、根据设计好的距离,计算需要多少脉冲,根据设计好的距离计算好加减速时间,比如走5000脉冲,前面4000高速,4001---4500中速剩下的低速等等。
5、根据计算所得,设计程序。
建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