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0控制三菱伺服MR-J4-A,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求助!

楼主(2020-04-25):
西门子S1200控制三菱伺服MR-J4-A,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1200发的是正脉冲,方向信号Q0.5输出也正常,正转时为1.反转时为0,接线图如下,驱动器PA13也已经设为0301了,。但是手动正转反转只能一个方向,求助原因,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楼主:
听说必须把S1200的PNP正脉冲先转成NPN负脉冲才可以,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上的可能是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