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PLC求助!!!!!!!!!!!!!!!!!!

楼主(2020-04-26):
倍福CX2020连6个松下A6BE伺服和两个雷赛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可以正常JOG点动,而松下伺服完全动不了,但可以使能可以读到编码器位置!!!!!各位大神有知道原因的么???????

网友A:
打开松下伺服调试软件,定义到其他/引脚定义设定,将 SI3 和 SI4 改为 A 连接后,再试

网友B:
用松下伺服调试软件监控一下就好了,期待你的后续反馈

楼主:
电工线接错了,左右极限常闭接成常开了

网友C(2020-12-04):
松下要改下驱动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