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新人请教一下FX5U问题

楼主(2020-04-26):
如图所示,X21 on后,轴2无动作。M0-M12都是off.
请教各位大神程序该如何修改,第一次用FX5U PLC,望赐教。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那就是你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呢?
加油!

网友B:
MC 这样用不好吧

网友C:
四轴以后再用K值,前面4轴用Y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D:
程序没问题,脉冲有输出吗?如果没有就应该是你模块配置和cpu参数设置的问题,如果有输出,那就是电机和驱动的问题
没脉冲输出

网友E:
MC丢上一行,在延个时
扫描周期问题。
5楼说的是对的
我先加延时试一下,感谢!

网友F:
四轴以后再用K值,前面4轴用Y ,我都用K值没有问题

网友G:
一直都是用的K,没得问题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