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6):
只要气缸速度比分割器速度快,是不需要停机的,详情看图(注意设置好变频器的减速时间,尽量为0.1S)
五一回来后删除图片,请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A:
楼主很热心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谭工好!

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这么清楚了,还是没办法理解吗

网友D:
动作复杂,气缸多也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作复杂,气缸多也可以么?

可以啊,我现在这个80多个气缸

网友D:
我说的是单工位需要多个气缸协调动作的也可以么?

网友D:
直白一些就是动作时间大于 你转一次的所需时间。 比如我 现在 转盘启停时间需要0.6S   但是 单个工位周期时间大于 0.6S 比如是1S吧总时间需要1.6S 一个周期。。。   你这个不停止的意思是当接近开关上升沿信号后,转盘电机继续 慢速 转动,在0.6S后停下来? 这样会不会影响精度或者撞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