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6):
在出现故障之前一直正常使用。调试程序,用电脑通过透明传输监控plc。把plc断线,但是没有断开监控,然后gxwork2软件一直未响应。
打开电脑任务管理器,强行关闭软件,重启电脑,然后就出现了以下的故障。
故障表现
通过触摸屏上的按钮或plc控制的画面寄存器进入个别画面,无法进入画面,并且弹出“显示屏无效”对话框。
能够进入的画面中,其他一切操作正常。
采取过的措施:
1:重新写入bootOS,重新写入数据。故障仍在。
2:断电重启。故障仍在。
3:将以前旧的数据文件重新写入。故障仍在。
4:重新建立一个画面,把进入不了的画面中的对象复制到新画面。依然提示“显示屏无效”。故障仍在。
5;重新建立一个画面,把进入不了的画面中的对象复制到新画面。删除部分对象(数值显示输入框),可以正常进入画面。

大神们,我实在不知道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了。
下一步准备换触摸屏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画面编号。以前老屏的画面是从0开始,现在新屏的画面是从1开始。

楼主:
个人猜测可能是plc的bd通信模块屏蔽线接地了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