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定位模块请教

楼主(2020-04-26):
老师们小弟现在自学一些电气知识,这两天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
1.伺服定位模块。为什么有的伺服控制器直接跟PLC连接,或者伺服控制器直接跟运动控制卡连接。有的伺服跟PLC中间还要加个定位模块呢?
2.PLC接线问题。我之前看到的别人的图纸。按钮开关跟PLC连接是:0V----按钮-----PLC,前两天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小伙伴发的别的培训机构的图纸,却是24V+ ----按钮------PLC
这两种都能吗还是根据PLC厂家型号不同来相应接?

网友A:
1,看需求,不同的伺服吧,反正我看到的大部分伺服都可以直接连plc,
2,plc 是npn还是是pnp,两种是不一样的接线

网友B:
以三菱为例,A的SV就可以直接和FX的PLC直接连接,也可以加定位模块,增加高级功能,比如插补,同步什么鬼的。
B系列的就是要加模块的。
加油!

网友C:
1、有些PLC本体支持高速脉冲输出就不用定位模块,有些不支持就需要加定位模块。跟控制卡链接,也估计是因为控制卡支持脉冲输出。
2、同2楼所说,输入输出一般有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种类不同,PLC对应得接法也不同,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