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们!请教正泰变频器通讯参数问题!

楼主(2020-04-26):
为了保护EEPROM不被多次写数据导致失效。参考使用上的说明,可以将功能码地址最高位由0置1。请教各位高人功能码的最高位是8吗??现在正常通讯码为:01 06 20 00 27 10 98 36。
现在我将其修改为:01 86 20 00 27 10 98 36 81 C8 则变频器没有反应。
还请路过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MODBUS命令没有86这个命令,只有06 16 错误码86
你上面的意思只和变频器参数有关,就是通过参数使一些数据只写到RAM中不保存到EEPROM,
至于F0.07高位变成1为什么是800CH
参考上面的F5.06=十进制的58=16#3A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4802.html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楼主:
再次请教!!这个H1000是启动运转地址。H2000是运转速度地址,这个应该是EEPROM地址还是RAM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