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6):
当PLC模块布局是第二种方式时,这段程序就可以通讯,如果改成第一种布局是,程序下载进去就报错,这是为何?
尝试过吧H0改成H7,Y18改成Y148,也会报错,所以想知道这个to指令在这个通讯过程中,H0代表什么,K0代表什么?

网友A:
与主模块的地址分配有关!
MINI_S3的模块备件早就停产了
那按照第一种链接方法,地址应该是多少?

网友B:
引用楼主书香伴侣于2020-04-26 18:14发表的 三菱A系列mini S3通讯问题 :
当PLC模块布局是第二种方式时,这段程序就可以通讯,如果改成第一种布局是,程序下载进去就报错,这是为何?
尝试过吧H0改成H7,Y18改成Y148,也会报错,所以想知道这个to指令在这个通讯过程中,H0代表什么,K0代表什么?

H7?從IO地址來而不是模塊數量來
我从IO地址来,然后改成H130,下载下去PLC运行起来了,但是通讯没通讯上,指令改成了TO H130  K0  D0 K2

网友C:
跟I/O分配有关系的,多接触Q系列,你就明白了。
请大哥指点指点
加油!

网友B:
引用楼主书香伴侣于2020-04-26 18:14发表的 三菱A系列mini S3通讯问题 :
当PLC模块布局是第二种方式时,这段程序就可以通讯,如果改成第一种布局是,程序下载进去就报错,这是为何?
尝试过吧H0改成H7,Y18改成Y148,也会报错,所以想知道这个to指令在这个通讯过程中,H0代表什么,K0代表什么?

使用H13
感谢大神,的确是13
  • 下载积分:+1(书香伴侣)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