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7):
求思路。编码器只是反馈,如何做程序,实现加减速精准定位?看到有些数控车就是变频器加编码器修改的。

网友A:
买个伺服得了,也才2000快 钱

网友B:
简单的事情复杂做,找虐

网友C:
用变频器的都是位置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机床用伺服啊。
变频器是位置要求不高,并且大功率的电机配合

网友D:
要求精度多少呀 ?也有变频器加PG卡可以实现定位的,看你要求精度了,目前正在调试西门子的CU250S配合西门子的PLC做epos,个人觉得精度还是可以的。当然,我没做过机床,能不能达到要求,还需要楼主自己去确定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求精度多少呀 ?也有变频器加PG卡可以实现定位的,看你要求精度了,目前正在调试西门子的CU250S配合西门子的PLC做epos,个人觉得精度还是可以的。当然,我没做过机床,能不能达到要求,还需要楼主自己去确定哈!

大功率可以尝试一下,小功率的,1,2个千瓦的伺服电机,国产的2000不到,精度响应什么的比你的G120高多了。你想,电机要钱,变频器要钱,编码器要钱,还不如整个伺服,省心,省力。

网友E:
机床用变频器的都是 旋转主轴, 移动轴都是 伺服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只是看到了舅舅家买的改造车床(普车改数控车)是这样的,人家这样改可能是因为能利用上原来的普通电机,所以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精度多少呀 ?也有变频器加PG卡可以实现定位的,看你要求精度了,目前正在调试西门子的CU250S配合西门子的PLC做epos,个人觉得精度还是可以的。当然,我没做过机床,能不能达到要求,还需要楼主自己去确定哈!

谢谢,可能自己做程序的确不太好做。要用到定位模块啥的。

网友F:
做肯定能做,其实更多是成本问题,原来做的龙门架码垛机,很多大功率的马达用伺服价格上天,最后都是用编码器+高速计数+DA模块做半闭环,硬件成本省了,程序量也上去了。

网友G:
加减速精准定位,可以考虑伺服电机外加编码器双闭环控制 (如需编码器方面的咨询、需要可以联系我们哦)
附件: DZ38增量编码器 -1024.doc (522 K) 下载次数:133
旋转编码器

网友H:
做肯定能做,其实更多是成本问题,原来做的龙门架码垛机

网友I:
机床主轴很多用异步主轴伺服驱动器加异步主轴电机,是可以实现一定精度的定位的,成本肯定比同步伺服系统要低很多。但高精度的还是用同步伺服系统吧。我在很多项目进度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就是这么用来代替同步伺服的

网友J(2020-06-01):
我的大体思路是根据编码器每转所发的脉冲数计算出行程所需反馈的脉冲总量,将脉冲总量减去实际反馈脉冲量的差值经D/A转换成一个控制变频器转速的模拟量,同时高速计数实际脉冲反馈量并计算行程,中断程序中执行电磁抱闸,进给停止!

网友K(2020-07-09):
有没有案例啊 , 借我借鉴下 谢谢 4041090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