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分子分母计算

楼主(2020-04-27):
由于机构复杂,有减速机,同步轮,丝杆: 在减速机齿轮比,同步轮,丝杆导程未知情况下,已知电机分辨率为131072,PLC发送10000脉冲数,测量工件实际运行距离为100mm 如何求伺服分子,分母是多少,请问大家如何计算。

楼主:
10000=131072*(分子/分母)=100mm,所以伺服设置 分子为100,分母为131072。这样对吗?

网友A:
为什么不让电机转一圈呢,电机转动一圈执行部分最终行走的位置分子131072

网友B:
没有减速比,导程,这样算不出来

网友C:
就靠这两个参数,求是求不出来的,但是保持这个状态查一下伺服驱动的电子齿轮比是可以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