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怎么实现数据的时时存储与发送

楼主(2020-04-27):
各位前辈,假如我想采集某一个在特定时间内时时变化的模拟量信号,并且所有采集的数据能够存储在PLC中,后期可以把这些数据统一发给上位机,请问用三菱FX5U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最好做到屏里面,可以做到上百万次。
原计划这么做,可是领导把屏给砍掉了
永无止境 !@#$%^&*

网友B:
5U自带网口,用三菱自带的MX或者OPC都可以,与上位机通信,1s刷新频率(通信网络稳定可以更快),数据变更就写入上位机数据库
触摸屏的闪存才几百M,如果你数据量大很快就写满了,而且闪存占用量会影响屏的速度,不建议存在屏那里,除非你每天做数据维护或者你的数据量很小
我这里是通过模拟量把数据读出来,本身想把这个数据直接发送给上位机让上位机读取存储,但是写上位机软件的工程师给我说他没办法去存储

网友C:
用CPU本身的日志功能或者屏的日志功能。或者实时上传上位机
尝试一下

网友D:
用旋转+指针指令批量存储,批量读出。
循环和变址吗

网友E:
用三菱OPC都可以,与上位机通信
尝试一下

网友F:
两个队列数组,轮换存储,一次性读取。

网友B:
上位机做软件的如果不会数据库,那你数据发过去他会接收吗,你不如问他会什么通信,不然你发数据过去他不会调用接口也是白搞

网友G:
你的上位机工程师不会存储数据?
加油!

网友H:
有这样的信息化模块的: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5919162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87296

网友I(2022-08-05):
同问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