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R88D-KN伺服问题

楼主(2020-04-27):
以前没用过伺服,前两天用欧姆龙R88D-KN01-ECT伺服,连电脑做试验,USB连接正常,无报警,试运行时显示SERVO NOT READY,始终不运行。再试ETHERCAT通讯,用TWINCAT2连接,只要一建立通讯,就报错误90,通讯设置错误,此时参数读写都正常,就是无法通过控制字来控制伺服运行。就上面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哪里不对。

网友A:
SERVO NOT READY 伺服没有准备好,接线问题

楼主:
看了下手册,不需要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