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7):
          求大神指点,我的FX5U设置了以太网连接GOT2000系列之后,写入程序ERR灯闪烁了。就连接不上了,我怀疑是我的IP地址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直接连接看看
直接连也不行

网友B:
引用楼主15675290413于2020-04-27 23:09发表的 FX5U ERR灯闪烁且与GX-Works3连接不上了 :
          求大神指点,我的FX5U设置了以太网连接GOT2000系列之后,写入程序ERR灯闪烁了。就连接不上了,我怀疑是我的IP地址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那就用232-BD去连接了,
加油!

网友C:
IP冲突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