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8):
客户的一台三菱MR-J3伺服驱动器显示AL10故障代码,查看三菱MR-J3伺服驱动器维修说明书,AL10伺服驱动器故障表示欠电压,伺服驱动器故障内容是电源电压过低。导致三菱伺服驱动器维修欠压故障的原因可能是供电电源电压低、控制电源瞬时停电时间在60毫秒以上、由于电源容量不足,导致启动时电源电压下降、伺服驱动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下降到规定电压以下、伺服驱动器额内部出现电子元器件故障,可以采用卸下伺服驱动器的负载,进行空载运行,检测到电源为ON即为伺服驱动器内部故障。

检查三菱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源后,没有发现问题。在对三菱伺服驱动器放电后,拆机检查内部的元器件及相关电路,使用万用表依次检查伺服驱动器的电路及元器件,发现IGBT模块损坏,对损坏的IGBT模块进行更换,通电测试时三菱伺服驱动器发出AL-E9报警代码,根据其故障代码的含义表示伺服驱动器主电路OFF警告,三菱伺服驱动器的主电源已经连接,应该是伺服驱动器电路上的某个电子元器件还有损坏,咨询以前的维修同事,检查伺服驱动器的A7860、A7800两个光耦是否出现损坏,对上述两个光耦检查发现A7800光耦有点损坏,将光耦A7800进行更换后。重新上电测试,三菱伺服驱动器运行正常。

网友A:
高手,招学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