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是啥问题?

楼主(2020-04-28):
为何会有报错?

网友A:
用编程软件的功能块参数放置指令,不要自己拖拽触点,线圈等指令。
下载积分:+2(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bnnyygy

网友B:
EN 前面可以连线,IN OUT都是鼠标双击填写变量
真诚感谢!

网友C:
应该是输入输出不对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