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传感器返回的4-20mA的电流,传送给两个模拟量模块

楼主(2020-04-28):
现在客户定制非标,要求两套系统,公用一个氧传感器。
氧传感器返回的4-20mA的电流,怎么传送给两个模拟量模块
求帮助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将电流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B:
可以用一进二出隔离器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C:
电流信号串连起来用就可以,
公司里上百台机器都是这样使用。
一个面板显示仪表,一个PLC模块。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D:
模拟量模块就有4-20mA的电流信号和0-10V信号输入端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E:
串联使用就可以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F:
串联电路的电流是相同的,串联吧。
下载积分:+1(无良!!)
QQ: 2490453455

网友G:
用串聯的就可以了
參考網址:
http://m.gkong.com/bbs/408397.ashx
下载积分:+1(无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信号串连起来用就可以,
公司里上百台机器都是这样使用。
一个面板显示仪表,一个PLC模块。
这个怎么串,我的氧传感器有三根线,一根是24V电源,一根是4-20mA电流,一根接0V
4-20mA这个我可以用模拟量输出对应的模拟值给第二个模块,但是剩余的两根线怎么处理
求解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H:
三线的好像是公用0V的吧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I:
一进二出信号隔离器,最稳定的做法
下载积分:+1(无良!!)